楼主(2014-11-29):
欧瑞F一千系列三相1.5W开要一直显示HF,拆开变频器后发现两个情况,一个是变频器变压器有规律声响,二是变压器旁边一个35V 220uf电解电容鼓包,请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上面的这些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本人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还不快把那鼓包的电解换掉,迟了就麻烦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容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电容是35V220uf,我们当地没有这种型号的,我换了一个50V220uf的,没有用

网友C:
那就给有经验的老师傅维修吧,开关电源打嗝了。

网友D:
怎么说好呢,怎么简单的问题动不动上来就问,要么你没读咸老师的书,或没好好看论坛里相关的修开关电源的文章,你的案例论坛里就有相关的帖子。哎,又是一个80  90后,真的不知动脑筋的。想当年,我们自学哪里有现在那么好的条件啊,无语了。

网友E:
仔细检查下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把这位老师的ID说一下,我没有找到

网友F: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故障,需要维修

网友G:
鼓包了就换 说不定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链接修的和你情怳类似,可参考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0.5373498788103461&id=366216&page=1

网友H:
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在根据情况检查维修。

网友I:
是啊说不定电容短路了啊引起开关电源打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朋友的帮助,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