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9):
今天测试一个二手plc fx1s-30mt。我用的万用表蜂鸣档测量,输出全部接通了。测y0 y1都响,但是往后的蜂鸣器全部不响,我以为坏了后面的,于是找个24v的继电器测试,后面的没事,不知道为啥前面的y0 y1可以响,但是后面的不响,想不通啊,都是晶体管,难道y0 y1是高速晶体管和后面的不一样,也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A:
     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电阻阻值有一定范围,不是个点。
     可以弄个可调节的电位器来测试电阻阻值低于某个值就会响的数值。

网友B:
带个负载试一试再说!
正向量都是通的,反向量就不通了

网友C:
貌似是前面高速输出口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以前刚学习时候买了一个板子也是这样的,高速输出口是直接导通的

网友A:
     于是找个24v的继电器测试,后面的没事

     你这个是线圈电压为DC24v的继电器,直流电阻大概600欧姆(MY2NJ的典型值是650欧姆左右)。
     我手头的89A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测量,在100欧姆以下,蜂鸣器会响,超过100欧姆不响。

网友D:
你不会是第一天玩PLC吧;
PLC是绝对正常的;只是晶体管输出的用的元件不同;
Y0 Y1是带高速肪冲输出的,所以你万用表打到200欧的位置都可以测出来,一般值只有几欧姆;
Y2开始后面的需打到20K的位置,根据不同的万用表测出来一般阻值为2.5K左右;

网友E:
带高速脉冲输出的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F:
Y0Y1是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G:
y0,y1,是脉冲输出和其他的晶体管不同,用的是高频管,它的导通压降小,易被吴导通。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版主厉害

网友I:
5楼说的对。

网友J:
能够正常使用,则说明器件是正常的;5楼说明了原因。

网友K:
Y0.Y1是高速输出口,与后面的接点不一样。

网友L:
这是正常现象撒 我还这样试过呢 给COM端供24V 然后Y0接个继电器 没有让Y0导通时 继电器都是通的

网友M:
正常的,可以看看手册,不是所有点的阻值都一样

楼主:
y0 y1 正反都是通的,相信没有几个人测试过这个现象吧。

网友N:
这个真没注意。

网友D:
用万用表测试时,黑笔放在输出的对应COM上,红笔放在Y0 Y1 。。。。。
晶体管的Y0 Y1只有几欧姆,Y2后面的用20K欧档测出应当不到3KΩ
然后PLC运行开关放到STOP,所有点都不输出时,测试电阻无穷大;
以上方便就可以测出晶体管的好坏;
注意红黑笔不要放反了,否则都是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y0,y1,是脉冲输出和其他的晶体管不同,用的是高频管,它的导通压降小,易被吴导通。
对,带mt的是晶体管输出,y0y1是两路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P:
Y0和Y1可作高速脉沖输出端的,电阻相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