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扭力计算

楼主(2014-11-29):
工件重量400kg 长度1.7M 宽度0.87M 在工件中心旋转180度  旋转时间3-5秒 请问扭力如何计算? 旋转缸类型怎么选择?惯性扭力 J=W/12g(a`2+b`2)   静态力矩 ts=f*l  动态力矩 tr=2*f*l 加速力矩 ta=j*wa*k   wa=2θ/t`2  这些分别怎么算的?设计新手求指导,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助电上好像有材料力学的计算,只是偶不懂

网友B: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都用到。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C:
同意二楼的。

网友D:
这个主要就是动态力矩,加速力矩和动态力矩是一码事。因为旋转加速度而产生动转距。要知道材料,可查到密度,然后计算出工件质量。和有效旋转半径,即可得到工件的转动惯量。再根据动转矩计算公式求出旋转过程中加速的动转矩。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书好像一半一半,似懂非懂,最好写个实例给我看看,研究好久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书好像一半一半,似懂非懂,最好写个实例给我看看,研究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