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触摸屏坏

楼主(2014-11-29):
mt6056i的屏/现在是通电指示灯亮。但是屏幕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
拆了我也没有看到线有脱落的现象,看只有送修了

网友A:
内部看着挺好的没有坏的痕迹啊

网友B:
我那也有一台情况跟你一样,在那躺着呢。

网友C:
背光坏了?

网友D:
灯管好不好啊

网友E:
找不出问题吗?

网友F:
看看灯管还亮不

网友G:
即使不亮,那用手触摸屏下看有没有响声等,判断下只是背光灯坏了,还是有其它部分也坏了。

网友H:
还是返厂维修好了,要不就再买一个。

网友I:
接线插拨卡槽有无松动

网友J:
一般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K:
不懂电路板的路过,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换个

网友L:
一般是灯管坏了。这个型号的屏停产了,不过二手的还有哦。我这就有2个。

网友M:
发威纶通维修或者找维修公司,价格时间的问题了。不难

网友J:
6056还有生产的,只是版本高了;

网友N:
上电,测一下最后一张图的红色拨码器上面的插头的电压,那是led背光电源。有的话,再把放在强光下看看能不能看到里面的画面,能看到就是led灯坏了,看不到就是液晶板有问题。多数是led坏了,遇到过还几台这样的。
cpu是好的,还能读出程序。练手还能行,维修不值得,毕竟新型号的才400多一点。

网友O:
先自己查找出故障点,修好之后再把故障还原回去,跟领导汇报,寿命达到退休了。
然后就进了自己的口袋了。

网友P:
   可能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Q:
可能只是灯坏了

楼主:
修理这种一般多少钱

网友J:
直接送维修处;一般是要换液晶屏;

网友I:
有电源灯插口,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R:
flash坏块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S:
还是返厂维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小公司沒有辦法

网友T:
背光管坏了吧,可以去电脑城买一根换上。

网友U:
威伦屏喜欢黑屏,我这黑过几块,修过几次。
大部分是LED背光坏的居多,
新的也不贵,把程序备份出来,新买一块吧

网友V:
我的也坏了一个,也是看不到任何明显故障点。返厂吧。

网友W:
你用一手电看看屏,单灯管坏,屏上还是有显示的.

网友X:
背光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R:
flash坏块  也是有可能的
确实程序没进去也会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W:
你说是上面有显示吗?我再试试看

网友Y(2014-12-29):
一般这种现象不是灯管坏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Z:
我今天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现象,后来我拆了一台好的电路板对换,是灯管电源问题,原来黑屏插到没故障的电路板上面试都正常,

楼主:
换屏了2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