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9):
本人最近,用了2天看玩了技成唐倩的65讲,觉的他没讲到变址的方法,也就是间接寻址,望知者言明,不胜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最近,用了2天看玩了技成唐倩的65讲,觉的他没讲到变址的方法,也就是间接寻址,望知者言明,不胜感谢。

欧姆龙PLC存在2种变址方式。
方式1:数据区的变址,也就是在数据区地址前加上变址符号@或者*,例如@D100或者*D100,区别仅仅是BCD或者二进制方式,这种方式下,用户仅仅可以实现数据区D或者EM区域的寻址。
方式2:全地址的寻址,需要依靠索引寄存器IR,通过给索引寄存器赋予指向与实际区域的地址,然后进行偏移来寻址,这种方式非常类似于C语言的指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最近,用了2天看玩了技成唐倩的65讲,觉的他没讲到变址的方法,也就是间接寻址,望知者言明,不胜感谢。

欧姆龙PLC存在2种变址方式。
方式1:数据区的变址,也就是在数据区地址前加上变址符号@或者*,例如@D100或者*D100,区别仅仅是BCD或者二进制方式,这种方式下,用户仅仅可以实现数据区D或者EM区域的寻址。
方式2:全地址的寻址,需要依靠索引寄存器IR,通过给索引寄存器赋予指向与实际区域的地址,然后进行偏移来寻址,这种方式非常类似于C语言的指针。

方式2 说道非常类似C语言的指针,挺恰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用加1 @d10指向 d1是哇。

网友C:
经常用变址指令,但不时欧姆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用加1 @d10指向 d1是哇。

YES,D10中的值决定了最后指向的D区域地址。

楼主:
我多少知到一点了,多谢言明。

网友E:
多看看手册,总结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