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9):
功率不同,负载也不同,方向也不同,如何实现同步?

网友A:
具体怎么样的同步?两个速度完全一样叫同步,速度不一样,有一定的关系,那也叫同步。
这个同步功能,关键是看上面的控制器,比如PLC,有没有同步控制功能。

楼主:
要静态同步很简单,如何动态同步呢?加速,减速过程中也要保持同步?

楼主:
一样的转速,相反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不同,负载也不同,方向也不同,如何实现同步?[/quote
通过编码器反馈及设置控制参数可以实现。

网友C:
同步的意思是转角一样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步的意思是转角一样么?
楼主是问这个??

网友E:
楼主的同步,其实要求的是角同步。这个做起来很简单,就是同步控制。但要求的变频器条件很高,必须响应速度快,所以一般这样的控制都是采用附加工艺卡去完成。要的是系统的响应能够快速性。另外针对两系统运行的角度差做实时的修正补偿。

没别的特殊,就是要求一个快字,给定、反馈、补偿都要快,慢了就保证不了角同步的实时性。

网友F:
   角同步还是线速同步?

楼主:
相位动态同步,速度变化也要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位动态同步,速度变化也要同步
那要保证电机带却负载的转臂一样否则角转速与线速度无法一致

网友G:
第二台编码器的AB相输出接到第一台驱动器的AB相脉冲输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样的同步?两个速度完全一样叫同步,速度不一样,有一定的关系,那也叫同步。
这个同步功能,关键是看上面的控制器,比如PLC,有没有同步控制功能。
是的呀

楼主:
今天试了好多组参数,终于发现要让两个不同系列的伺服电机同步真的很难,一个低惯量,一个高惯量,两个的动态性能相差太多了。

网友I:
两个不同的电机同步确实很难,平稳速度运行的话可能还好点,在运行过程中速度的变化因为两个电机负载的不同加减速参数匹配很难调整到将两个电机速度曲线完全同步起来,你最好找个具有此功能的上位机.

楼主:
角度同步,可以耦合运行也可以解耦运行。是数控控制,但是用的第三方电机。

网友J(2015-02-26):
同步应该不难的,驱动器输出编码器信号控制随动伺服驱动器可以同步的

网友K(2015-04-24):
用直流电机带偏码器控制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