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接模块烧pbc触点

楼主(2014-11-29):
模块爆掉,pbc触点烧掉,开关变压器剪了点铜皮给焊上成么?
西门子功率2.2kw

网友A:
铜皮上烫一层锡,怕时间长了氧化

网友B:
没问题,一直这样处理,烫锡胶水固定。

网友C:
小功率是可以的。

网友D:
估计不好处理,有点难度

网友E:
处理不好的话,还是要炸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

网友F:
再加点焊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