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4-11-29):
在中控将热风炉出口的热风阀电动执行器给定55,反馈突然停在15,用手正向与反向都能盘动自如,将反馈线拆下再接上,发现就好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看来反馈线接触不良造成虚假显示

楼主:
也有人说是执行器工作时遇到了死区,断电后重新送电一般会好,我半信半疑,是否真是如其所说呢?

网友B:
不懂这个,我只是想象一下。
可能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那就暂时作为一个经验处理,原因存疑;待今后,可能偶然的触发,就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C:
可能接触不好吧。

网友D:
实际到了55,反馈显示是15,还是实际就是15

网友E:
接触不良了。

网友F:
反馈传感器出问题,或者处理反馈的程序为屏蔽传感器错误而死机,一般重接一下或断电重启可能会好.
电动执行器反馈传感器有以下几类:
1,电位器,接触式滑动电阻,触头弹性缺失接触不良、氧化、温漂等都会故障或不准;
2,霍尔计数脉冲式,计数漏计不准或寄存的数据丟失引起的故障;
3,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多圈计数,或单圈电位器多圈计数,计圈数失败.
以上三种在程序中会做逻辑处理防止错误造成事故,而直接以停机处理错误.
针对以上可能出现的错误,电动执行器反馈传感器应用绝对值机械真多圈编码器,彻底解决传感器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于现在技术的提高,此类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价格已大幅度下来,并已较多用于电动执行器.我公司已批量供应这种编码器.

网友G:
接触不好或死机都有可能

网友H:
可能接触不好吧

网友I:
实际位置在55就感觉是接触不良,在15就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馈传感器出问题,或者处理反馈的程序为屏蔽传感器错误而死机,一般重接一下或断电重启可能会好.
电动执行器反馈传感器有以下几类:
1,电位器,接触式滑动电阻,触头弹性缺失接触不良、氧化、温漂等都会故障或不准;
2,霍尔计数脉冲式,计数漏计不准或寄存的数据丟失引起的故障;
3,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多圈计数,或单圈电位器多圈计数,计圈数失败.
以上三种在程序中会做逻辑处理防止错误造成事故,而直接以停机处理错误.
针对以上可能出现的错误,电动执行器反馈传感器应用绝对值机械真多圈编码器,彻底解决传感器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于现在技术的提高,此类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价格已大幅度下来,并已较多用于电动执行器.我公司已批量供应这种编码器.
目前听用的电动执行器反馈传感器都是电位器的,听楼上这么一说,明白些了。

网友J:
反馈信号断了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人说是执行器工作时遇到了死区,断电后重新送电一般会好,我半信半疑,是否真是如其所说呢?
反馈与控制信号没关系,死区应是执行器无法动作的很小的一段空间,百分之几左右

网友K:
7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