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控制

楼主(2014-11-29):
西门子6AR7O18直流调速参数要怎样调整

网友A:
看西门子6爱人70的使用手册就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B:
最主要的参数就是速度反馈和pid这两方面

网友C:
按面板键盘调整

网友D:
看手册啊。

网友E:
第一步,安装接线。要按照西门子的EMC规则,安装布线。

第二步,通电,根据手册的《启动步骤》章节,按照流程一步一步的操作,完成自动辨识和内部计算;

第三步,设置你的工艺和功能,比如,端子的控制,外部的给定或输出;

第四步,结束调试,运行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安装接线。要按照西门子的EMC规则,安装布线。

第二步,通电,根据手册的《启动步骤》章节,按照流程一步一步的操作,完成自动辨识和内部计算;

第三步,设置你的工艺和功能,比如,端子的控制,外部的给定或输出;

第四步,结束调试,运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