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最近农村里有部分机械上用维控LX1S-14MR的PLC,由于没有资料,想把里面的程序调出来看看,用三菱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与LX1S-14MR连接,可总是连接不上,Com端的设置都没问题,编程线缆也没问题,就是连接不了,与三菱FX2N的PLC连接正常。请问各路DX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告急......

网友A:
这维控没有它自已的软件?

网友B:
这个不一定连上

网友C:
这个不得用维控的软件跟编程电缆吗

网友D:
你可能认为它是仿三菱的吧。

网友E:
用低版本的三菱软件连看看?

网友F:
呵呵;仿的就要找仿的电缆要电缆及软件;

网友G:
应该就是三菱的。看看你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H:
没有用软件不可以的

网友I:
楼主确定电缆符合?

网友J:
这货难道可以直接用三菱软件?
百度了下这货,网站上有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是否说明可以用三菱软件
不过从图片上看外形感觉这货山寨的也太山寨了吧,就差贴三菱的标了

网友K:
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C:
还真是哈,这仿的也太过份了吧,虽然抄袭岛国挺好的,但也要有点节操好不好

网友L:
我觉得山寨的PLC就不用搞什么编程电缆了,直接串口232.编程线自己也好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维控没有它自已的软件?
唯恐貌似好像也是说兼容三菱的!呵呵!

网友N:
一般仿品都是232接口吧?

网友O:
电缆线买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