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继怎么用

楼主(2014-11-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自复位的吧

网友B:
哈哈,可能要看看说明书了;不然,就要凭经验判断。

网友C:
看说明书吧。

网友D:
没见过 看上面有定时呀

网友E:
感觉中间是调电流的,两边应该是一个调过流时间,一个是自动复位时间。

网友F:
没见过。只用过简单的

网友G:
还没见过长这样的热继

网友H:
我猜T是实验 R是复位 中间是电流调整 左边是启动过电流时间 右边是运行过载时间

网友I:
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J:
型号: EOCR-SS

特点:

■ 密集型MCU设计                   ■ 手动即时复位
■ 电子式多种保护功能              ■ 电动远距离复位
■ 宽的电流调整范围(10:1)          ■ 自检功能
■ 电流表功能                      ■ 很强的环境适应性
■ 通过脱扣时LED指示灯直读电流值   ■ 失效-安全工作方式(无电压释放)

使用调整方法:
1、把继电器正确接入电机控制回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整定继电器面板的起动延时、脱扣延时旋钮,设置正确的延时时间。如果知道电机启动时间,设置DT为电机启动时间,如果不知道,把DT设置为最大值。起动延时:电机起动时,起动电流是正常运转电流的5-7倍,该延时设定确保电机起动时,继电器不动作。 脱扣延时:电机正常运转过程中,一般而言,允许有瞬间过载,该延时设定指电机发生过载后延时多长时间,继电器才开始动作。从而确保电机正常运转过程中。继电器不发生误动作。
2:给继电器L1、L2端子加入正确的电压,按住面板上TEST轻触按键,经过D-TIME+O-TIME时间后,继电器动作,红色LED指示灯亮。按一下面板上轻触按键复位,将LOAD旋钮顺时钟转到最大位置.
3:启动电机,记录电机启动时间,将负载(LOAD)旋钮逆时钟方向旋转到红色LED指示灯微闪点,此点指示的电流值就是电机实际负荷电流值点,把负载(LOAD)旋钮指向期望的电流值点,实际使用中,继电器动作电流值推荐设置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10-125%内.
4、把DT重新设置为实际的电机启动时间.

网友J:
只能查到这些,施耐德官网都没查到,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K:
D-TIME是动作时间设定;
O-TIME是自动复位时间设定;
LOAD是动作电流设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型号: EOCR-SS

特点:

■ 密集型MCU设计                   ■ 手动即时复位
■ 电子式多种保护功能              ■ 电动远距离复位
■ 宽的电流调整范围(10:1)          ■ 自检功能
■ 电流表功能                      ■ 很强的环境适应性
■ 通过脱扣时LED指示灯直读电流值   ■ 失效-安全工作方式(无电压释放)

使用调整方法:
1、把继电器正确接入电机控制回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整定继电器面板的起动延时、脱扣延时旋钮,设置正确的延时时间。如果知道电机启动时间,设置DT为电机启动时间,如果不知道,把DT设置为最大值。起动延时:电机起动时,起动电流是正常运转电流的5-7倍,该延时设定确保电机起动时,继电器不动作。 脱扣延时:电机正常运转过程中,一般而言,允许有瞬间过载,该延时设定指电机发生过载后延时多长时间,继电器才开始动作。从而确保电机正常运转过程中。继电器不发生误动作。
2:给继电器L1、L2端子加入正确的电压,按住面板上TEST轻触按键,经过D-TIME+O-TIME时间后,继电器动作,红色LED指示灯亮。按一下面板上轻触按键复位,将LOAD旋钮顺时钟转到最大位置.
3:启动电机,记录电机启动时间,将负载(LOAD)旋钮逆时钟方向旋转到红色LED指示灯微闪点,此点指示的电流值就是电机实际负荷电流值点,把负载(LOAD)旋钮指向期望的电流值点,实际使用中,继电器动作电流值推荐设置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10-125%内.
4、把DT重新设置为实际的电机启动时间.
说得很详细。

网友M:
这货还得电源驱动

网友N:
10楼的正解

网友O:
没见过这么复杂的

网友P:
没用过这样的

网友Q:
是施耐德电子式热继电器。

网友R:
这玩意看着高端多了

网友S:
中间有A看到没,那个是调电流值的,两边的都有秒的单位S,是整定时间的,一般的使用不用调也没事,

网友T:
有点复杂啊

网友U:
这个是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V: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热继电器。

网友W:
学习了,感谢同学介绍一下!

网友X:
看说明书吧,没见过!

楼主:
没有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你了,官网都没有介绍,是不是山寨货

网友Y:
仿造韩国三和的吧,我们这里用韩国三和的很多,也是这3个调节的,不是自复位的,过流,需要手动复位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Y:
仿造韩国三和的吧,我们这里用韩国三和的很多,也是这3个调节的,不是自复位的,过流,需要手动复位的。
应该是合作的,搜是施耐德韩国三和,呵呵。

网友Z:
热继电器?整的像时间继电器似的!

网友AA:
没看到过有两个定时器

网友AB:
启动和过载时间可以分别设定的

网友AC:
我还纳闷呢,热继怎么还有线圈啊。看了10楼才觉得这是把接触器和热继和二为一啊

网友AD:
中间个是调整负荷电流的,第一个是调整过流延时时间,后一个是调整过流时间。一般第一个调整5~10秒,后一个一般3~5秒。真正的过流动作时间就是两个相加时间。

网友AD:
假设D-TIME设定5s,中间过流设定5A,O-time设定3秒。
意思是当电流达到5A 5秒后热继电器才开始算,再过3秒后热继电器动作。总过流动作时间是8s。

楼主:
回复 网友AC:
里面没有接触器,里面有电子线路

网友AE:
引用 网友J:

型号: EOCR-SS

特点:

■ 密集型MCU设计                   ■ 手动即时复位
■ 电子式多种保护功能              ■ 电动远距离复位
■ 宽的电流调整范围(10:1)          ■ 自检功能
■ 电流表功能                      ■ 很强的环境适应性
■ 通过脱扣时LED指示灯直读电流值   ■ 失效-安全工作方式(无电压释放)

使用调整方法:
1、把继电器正确接入电机控制回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整定继电器面板的起动延时、脱扣延时旋钮,设置正确的延时时间。如果知道电机启动时间,设置DT为电机启动时间,如果不知道,把DT设置为最大值。起动延时:电机起动时,起动电流是正常运转电流的5-7倍,该延时设定确保电机起动时,继电器不动作。 脱扣延时:电机正常运转过程中,一般而言,允许有瞬间过载,该延时设定指电机发生过载后延时多长时间,继电器才开始动作。从而确保电机正常运转过程中。继电器不发生误动作。
2:给继电器L1、L2端子加入正确的电压,按住面板上TEST轻触按键,经过D-TIME+O-TIME时间后,继电器动作,红色LED指示灯亮。按一下面板上轻触按键复位,将LOAD旋钮顺时钟转到最大位置.
3:启动电机,记录电机启动时间,将负载(LOAD)旋钮逆时钟方向旋转到红色LED指示灯微闪点,此点指示的电流值就是电机实际负荷电流值点,把负载(LOAD)旋钮指向期望的电流值点,实际使用中,继电器动作电流值推荐设置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10-125%内.
4、把DT重新设置为实际的电机启动时间.
这个比较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