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能给我发一个欧姆龙PLC模拟量小程序让我学习一下么?谢谢!QQ:759444201

网友A:
哪个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1H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1H-XA40DR-A

网友A:
模拟量都有对应的地址
读出运算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都有对应的地址
读出运算就行了
不同位置,控制字不一样!

网友D:
有没有控制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要求,就是看看你们的,我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例子可以给我学习一下么?

网友E:
CP1H-XA有四路模拟量输入,1 首先你要硬件开关设定。 2 你要在软件上做内置模拟量的参数设定。 3 用SCL指令换算。

网友F:
我也是卡在模拟量这块了。。不会也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