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 解释啊

楼主(2014-11-30):
如果一个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线并联一个1K电阻的24V电源接在PLC触点上,那么并联这个24V电源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编码器是模拟信号吗。

网友B:
好像是方波吧

网友C:
编码噐是脉冲信号,正常是高速计数处理的

网友D:
是电源和信号之间的电阻吧,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图传上来了 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图传上来了 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脉冲信号,我把图传上来了 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图传上来了 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