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师傅:不知怎么接线?

楼主(2014-11-30):
这是正泰电机保护器。之前我没用过这东西。
现在我不想按图接线,我想用PLC制电机。故障时输出点接入PLC输入点,PLC控制接触器断开,从而停止电机运行。想要这样做,不知该如何接线。
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一个热保护器,提供一个闭点供你串入电路,只不过是要电源的家伙
你这样接倒是没错,不过我习惯性把闭点直接串入接触器线圈回路,用这玩意的开点信号进PLC在程序上断开线圈,算是双重保护吧
【方案】
顺应电网智能化趋势,华北工控打造电力监控系统专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B:
这个是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是吧!
【方案】
英威腾CHH100高压变频器在水泥生料磨排风机上的应用

网友C:
按照接线图接线就行了
【方案】
英威腾携唐山智诚电气联合打造矿山智能化输煤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D:
热继常闭最好串到接触器上,起码保证过载能断开接触器,这个热继怎么就一组辅助触点?便宜货?两组最好,常开那组入PLC
【方案】
智能电网建设:华北工控创新电网智能化运维·管理嵌入式产品方案

网友E:
触点信号进plc就行了很简单的。

【方案】
通过抓取报文详解,来认识CC-Link网络的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一个热保护器,提供一个闭点供你串入电路,只不过是要电源的家伙
你这样接倒是没错,不过我习惯性把闭点直接串入接触器线圈回路,用这玩意的开点信号进PLC在程序上断开线圈,算是双重保护吧
没有开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一个热保护器,提供一个闭点供你串入电路,只不过是要电源的家伙
你这样接倒是没错,不过我习惯性把闭点直接串入接触器线圈回路,用这玩意的开点信号进PLC在程序上断开线圈,算是双重保护吧
没有开点呀!?
用继电器转下不就有了,垃圾热继都有开点,这货没有.....
【方案】
拜尔农业科学公司借助图尔克RFID的支持测试新的活性成分

楼主:
谢谢各位。我赏了分,但不知道怎么操作给分。

网友F:
楼主的方案不行,使用PLC后保护器的接法不对。
【方案】
基于视频的自动化交通事件检测和流量统计克莱姆琼斯隧道 - 布里斯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方案不行,使用PLC后保护器的接法不对。
如何不对?

网友G:
电机保护电气是不能随便改的,若想控制电机可用pLC的输出作为电机启停继电器线圈的输入

网友H:
楼主还是按图接线的好。

网友I:
这样接没问题

网友J:
电机保护器需要接电源

网友J:
其余的 楼主的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