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厂里的一台正弦303-075G变频器上电正常,按起动健就显示SC故障,检查模块没有明显短路故障,本人新手,希望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从来没拆过一个正玄的,也仅仅看见过一次。不了解谁家的结构。

网友B:
发厂家维修

网友C:
驱动检测电路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网友D:
SHEN XUAN QUDONG benshen wu sc JIANCE ,u8GUZHANG,shaomaichong JIANCEDINALU BAO sc.
TURAN BUMENG SHURU HANZI LE.YONGBINYIN FATIEBA.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导,再请教咸老师,为了避免损坏模块,把模块驱动端子线拔掉再检查各点可以吗?需要注意那些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咸老师,为了避免损坏模块,把模块驱动端子线拔掉再检查各点可以吗?需要注意那些问题。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将IGBT模块的供电断开,然后脱开端子进行检修。
可以进一步,为板子单独供入DC500V,仅对控制板进行检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咸老师你的回复,我也是给控制板驱动板单独供DC500V检查的,没有图纸找不到各保护点,现在按你上传图纸再去检查一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E:
咸老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