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一天正D9系列2.2KW的变频器  端子控制图例说明
端子控制  转速的控制外围须怎样接线

网友A:
没用过,是不是没有说明书,网上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天正D9系列2.2KW的变频器  端子控制图例说明
端子控制  转速的控制外围须怎样接线

把图贴出来,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C:
说明书里有接线图,如果没有说明书,即使把线接好了!也有可能用不了,因为修改不了参数!

网友D:
浙江生产的,上天正官网下载资料

网友E:
这个要按照说明书的啊

网友F:
   基于产权的原因,每个公司产品不同。
   查:天正D9系列2.2KW的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G:
看说明书吧

网友G:
看说明书

网友H:
说明书上面有接线图,没有去官网下载。

网友I:
没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