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变频器 F740-15K-CHT1  接收运行信号报 E.OC1  加速过流  怀疑模块有问题 把模块拆下来测量正常 测量方法; 将指针式万用表拨到10K档,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 ,此时所测电量阻值近乎无穷大。搭好表笔不动,用手指将C极与G极碰一下并拿开。指示由无穷大阻值降为200K欧 左右;过一,二十秒钟后,再测一下C.E极间电阻(仍是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 极 ),仍能维持200K欧不变,搭好表笔不动,用手指短接一下C.E 极,C.E极之间的电阻又重新变为接近无穷大。   测量G.E 触发端子822电阻  有8.2K   有8.3K  阻值有差异    接下来不知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模块没有炸的话,先不要怀疑模块。

网友B:
先看电机及负荷是否发生变化,在延长加速时间试试看。

网友C:
空载报不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电机负和没有变化  延长加速时间也试过      空载还是报E.OC1

网友D:
应该是主板或者驱动板,有故障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谢谢。

网友F:
可能就是一个贴片电阻变值了就会这样的。

网友A:
应该是。就是难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