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准备在控制柜零排上接一零线,用活扳手拧松螺丝后,在用手卸下一棵零线时,突然被电了一下,好在经验手快。赶紧测量这棵线对零和对地电压都在240V左右,经查这棵线是接在160KW变频柜上控制回路一棵零线端子上,变频柜上总电源开关早已断开,这哪来这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A:
是不是你拧螺丝的时候,造成零线排上的电线接触不良。导致零线带电的啊?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有限,不能判断出触电原因。
以上现象,是活故障,可以顺藤摸瓜查找出原因的。
“经查这棵线是接在160KW变频柜上控制回路一棵零线端子上”。
那么就是这条线路是火线,干嘛不继续往上查了?或者再从总开关查下来也得呀。
说不定就是变频柜的总开关断开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C:
可能是变频柜里控制电路的零线,控制电路穿过来的。

网友D:
未断电不要拆卸零线;可现场检查一下,看是否满足这个条件,虽然已断开了某个或某些开关。

网友E:
变频器没有单独接地吗?这要看一下你的供电方式啦!

网友F:
安全注意啊。

楼主:
早起看了下,用表测量变频柜內总开关输出三相和零线对地(变频器外壳)都在240V以上。

网友B:
不是说变频柜的总开关已经关断了吗?哪里来的电?电源都还没有关断呐。

网友G:
再次测量的时候还有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起看了下,用表测量变频柜內总开关输出三相和零线对地(变频器外壳)都在240V以上。
原来柜子总开关是断开,旁边两个小型控制断路器还合着,我了嘞个去,一定是在中控位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起看了下,用表测量变频柜內总开关输出三相和零线对地(变频器外壳)都在240V以上。
原来柜子总开关是断开,旁边两个小型控制断路器还合着,我了嘞个去,一定是在中控位啊!
小型控制断路器合上,变频柜打在中控位(正常时有两只AC220V继电器自动得电吸合),零线在昨晚已拆下,致使零线带电,被电了一下。

网友H:
空开坏了吧,内部未断开。

网友I:
注意安全……

网友J:
有的开关4极只断3极,工作前还是确认线路停电再工作。

网友K:
这种一般是没有全部断开
零线松开时就会有点
我也遇见过

网友L:
注意安全以后

楼主:
这次经历告诉我,一是不要想当然以为零线电不着人;二是动零线时看好系统里有无工作的Ac220V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一般是没有全部断开
零线松开时就会有点
我也遇见过
正是这种原因

网友M:
应该是变频柜感生电压!

网友N:
要看带电零线与相线间绝缘电阻

网友O:
这个楼主一定要好好查查啊 很危险啊

网友P:
疏忽大意,容易出错

网友Q:
问题一定要解决啊 楼主

网友R:
在未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不要随意切断工作零线,防止电压加到已切断的零线上造成触电或造成故障

网友S:
你确定断开电源了?

网友L:
之前测一下电啊

网友T:
电位差,很正常

网友U:
没穿绝缘靴就开工了?

网友V:
注意安全,身体是自己的

网友W:
你拆的这条N线你确定与它构成回路的负载都断开了吗?

网友X:
是不是零线拉到其它地方用,造成的回路电啊

网友Y:
三相平衡吗?

网友Z:
我去年被电了一次。安全第一。

网友AA:
零线也不能带电作业!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AB:
注意楼主说过 中控 总开关断了,中控可能指DCS之类发过来信号了

网友AC(2019-01-30):
配电柜正在送电中,由于三相负载不是很平衡拆卸过程中柜内零线与电源进线的零线有似接非接的感觉,这时要是一个接触点最好断总闸,要是有零线排可接其它接触点,不动主零线接触点,

网友AD:
安全第一,最好戴绝缘手套。做好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