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上的仪器干啥用的?

楼主(2014-11-30):
呵呵,突然间对变压器结构感兴趣了。
图中红圈里的仪器在变压器上经常见到,不知道它是干啥用的。

网友A:
电接点温度计

网友B:
你这是多少千伏的变电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0kV

网友C:
没看清是什么仪表,拉近一些就好了。

网友D:
带就地指示的温度检测估计是pT100

网友E:
这不是温度计嘛

网友F:
看不清哦

楼主:
貌似油浸式变压器有油位计、瓦斯继电器、温度计等仪器仪表,如果从安装位置来看,这个应该是温控仪吧?

网友G:
看图像是110KV的。

网友H:
不了解高电压的变压器,也只能想到诸位所说的。

网友I:
8楼说的很好!

网友J:
不敢到眼前

网友K:
油温传感器

网友L:
检测油温的,PT100,控制冷却风机或者报警用的

网友M:
这个还是离得远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