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帮忙看看这个东西

楼主(2014-11-30):
今天接触到一台包装机(类似于穿剑式包装机)里面有西门子LC,另外有块板子,大家帮我看看这块板子起什么作用,已知:有几台电机接到这几块板子上,但是为什么要用到这块板子呢?再有,这电机是普通电机吗?关键中的关键,厂家把每个电子元件上的型号都抹掉了,生气!!

网友A:
这是厂家的专利产品,板子只有买厂家的

网友B:
会不会张力控制板?
http://www.autotad.cn/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没发现机器上有什么关于张力的器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是想要仿造他的而是想要明白他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厂家自己开发的功能板;

网友D:
国内普遍的思维就是照着学,照着抄,把别人花费资金和人力物力研制出来的方案,掌握透彻之后,也拿来赚取利润。
没有说会想过掏钱直接购买别人的方案资料。
所以就有了厂家打磨芯片型号这个现象的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咱们同行们有接触过此类设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做就苦了我们这些维修的苦逼们啊

网友E:
功能版啊

网友D:
其实定制控制板,是最能保护电气控制系统的核心知识产权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万能的。
要是遇到高手,根本就不鸟你的电气控制系统,直接掌握设备生产的工艺流程,照样能复制出设备。

网友F:
厂家设备原装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需要了解控制板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接线详细和逻辑关系,需要知道控制板什么时候必须有输出,什么时候不能有输出。
然后维修的时候对照正常时候的状态,就知道控制板是否正常运行。
而不是要控制板的内部程序,要控制板内部的器件明细和PCB板的详细布线图。

网友G:
若是在保修期内,设个故障,让厂家来人维修,就可以了解到电路板的作用和功能了。

网友H:
就找厂家等着挨宰吧

网友I:
说白了就是搞断 让你没办法 出了问题只能找厂家 等着出钱吧

网友J:
比例放大+数字隔离板,故弄玄虚!无非就是STC的单片机+运放+光藕+一些驱动器件!

网友K:
现在很多包装机核心技术已经没啥隐藏的了,厂家只能从这些附件上下手了

网友L:
现在技术不值钱了。

网友M:
是控制电机的速度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比例放大+数字隔离板,故弄玄虚!无非就是STC的单片机+运放+光藕+一些驱动器件!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谢谢师傅们,你们的回复值得参考,慢慢研究吧,也许等到故障来了的时候,这些功能就一点点浮出水面了

网友O:
厂家自己做的电机控制器?

网友P:
还有厂家更差劲,把时间设置成过保修期没多久就停机,还设密码,然后只能找厂家维修,再另外收取配件费,维修费。

网友Q:
直流马达啊

我估计是PLC输出 PWM

然后那个板子根据PLC输出的PWM控制直流马达的转速

因为PWM+  MOS管 可以调直流马达转速的。  其实就是直流马达PWM控制,那板子你可以叫他放大器

网友C:
厂家自己开发的,要搞还是找厂家购买/有量可以找人重新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