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好比一个程序开始了,在文本显示器上也开始计时,1秒、2秒、3秒这样子,我是想通过plc内部寄存器D的值增加来让文本显示器显示出来,我用的是台达的plc,不知道编程,用时钟脉冲最多只能让定时器或者计数器的值变化而不是寄存器的值变化,高手解答下吧!

网友A:
太简单了,与用什么PLC关系不大,直接将时、分、秒传到文本,什么品牌的文本?

网友B:
处理下传送到d区

网友C:
有传送 有变化 就会变了

网友D:
单说D的值增加的话,可以用加法指令或加1指令。

网友E:
表达不清楚,要显示某变量,直接将变量的值或内存数据传送到你要的内存地址就行,用M8000就一直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与用什么PLC关系不大,直接将时、分、秒传到文本,什么品牌的文本?
也是md204啊,看回复明白了,mov c1 d1就ok了对吧

网友F:
  把系统的时钟数据拉过去显示就OK。

网友G:
计数器的值传送至寄存器,或者文本直接读取!!!

网友H:
这个方法很多的

网友I:
方法有很多种,mov c1 d1就ok了。

楼主:
现在已经学会啦??

网友J:
mov t1 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