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这个电阻作用

楼主(2014-11-30):
求这个24V电源电阻作用,
知道编码器脉冲信号是5V

网友A: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上拉电阻!

网友B:
同意一楼的。

网友C:
估计是上拉电阻。
编码器的5V脉冲信号转换成24V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 是5V转换成24V

网友C:
那是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上拉电阻!
同 意

网友E:
大家解释的都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