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请教各位大师傅请多多指教。

老板要求如下:
用C700温控器控制变频器输出两种速度:
 1、当温度低于80°时,变频器不输出。
 2、当温度达到80°时,变频器输出30HZ的频率;
 3、当温度达到120°时,变频器输出50HZ的频率。

我把线路接成这样,但实验过了,还是差一点点:到80°时,变频器以30HZ运行,但到达90°时(不是我想要的120°),变频器就变为50HZ运行。该怎么设置呀?或者用其他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要求?
先谢谢了。

C700温控表说明书网址:
http://wenku.baidu.com/view/4d1290056c85ec3a87c2c52e.html

C700温控表接线图:

网友A:
看起来是C700温控器的设置问题,仔细检查一下设置并修改就好了。

网友B:
试试如下设置:
SL4:011 过程值上限报警
AL1为你要报警的温度,例如120度

网友C:
你这种控制那有线性调速变频好,而实现只需要温控器输出4一20毫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如下设置:
SL4:011 过程值上限报警
AL1为你要报警的温度,例如120度

正解!
我已经实验出来了。
要在那个LOY "锁"里设置为“701”,这个“上限报警”才可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控制那有线性调速变频好,而实现只需要温控器输出4一20毫安即可

这个模拟量输出的温控器好贵!
好几百一个!
这当然好用,但老板说不需要那样。

网友D:
搞定就好。

网友C:
实质上就是大处不算小处算,实现电流控制变频不但控制质量更好,而且更省电,那节约的电费不止几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质上就是大处不算小处算,实现电流控制变频不但控制质量更好,而且更省电,那节约的电费不止几百元

确实如此!

网友E:
其实你就是一个高报 一个高高报的问题了 设置两个置 这表有两个输出点 一般有四个 有低报 低低报 详看说明书

网友F:
         C700温控器的设置问题。
         80-120度之间,输出1
         120度及以上,输出2

网友G:
这个rkc表是假的,我是RKC一级代理,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qq:260768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