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盐箱加药调节装置

楼主(2014-11-30):
这是磷酸盐箱加药调节装置。
炉内加磷酸盐的作用是和炉水中的钙镁等离子生成松散的水渣并通过锅炉连排或定排排掉,使得炉水尽可能少结垢,还有保证PH值的作用,防止对炉管的腐蚀。
加磷酸盐量的控制除手工控制外,亦可进行自动控制:依据炉水磷酸根表的采样信号,经微机综合处理后的输出,控制加磷酸盐泵的量达到自动加药的目的。

网友A:
这种定量控制和调节送量 有一定变化不会特别大的场合都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B:
原来是锅炉水处理设备,了解一下。

网友C:
小型工业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锅炉辅助设备,炉内水处理系统。

网友D:
学到防结垢的知识了。

网友E:
“,经微机综合处理后的输出,控制加磷酸盐泵的量达到自动加药的目的。
”
怎么图片中没见有“微机”呢?
是不是PLC也算微机了?

网友F:
加药炉内水处理,增加排污量,增加热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