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一台7.5KW誉强变频器模块坏,换掉模块及驱动光耦,稳压管,上电报电流检测故障,测电流检测光耦A7840 V相有问题,其他相正常,换掉后再上电,频率到3HZ报加速过流,在C相A7840 2 3脚并一可调电位器,调到合适位置,上电运行继续报过流,换到A相,上电运行正常,拆掉电位器检查A相光耦供电,电压5v正常,换掉光耦,上电开机正常,试运行十几分钟,一直没报警,以为修好,装主回路滤波电容,装机再试,又是3HZ报过流,查外围电路,1 4脚5V,5 8脚5V,都正常,又换掉7805,7840.上电运行,正常,关电再上电,又报警,连续换3次,关电再上电,继续报过流,现在未查出故障原因,关电和上电时用表一直检测5V电压,没有高压,怀疑买的新光耦质量不可靠,从其他板拆下的换上还是一样,有时关电再上电,不启动就报过流,A7840击穿,直接就输出2.5V电压,供电一直正常,修了好几台,就这台一直烧7840,望各位师傅指点下,现在该如何检查,后面的TL082也更换过,明天准备把模块也拆掉,看看是不是有地方有锡渣搭着了

网友A:
电流检测电路都要检测一遍,模拟有电流通过,测电压变化。

网友B:
损坏7840你往输入看是不是超了200mv

网友C:
有没有检查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D:
是不是电路板有氧化的地方?

楼主:
电流取样电阻是康铜,全加焊一遍,今天忙,还没拆模块,就那几个元件,实在没查出来那儿有问题,昨天检查V相7840输入2 3脚在线路板里面短路,另外飞线接过去,运行时根本没法测,表笔一搭到7840输出端马上报警,测不了,测好坏只有没启动时才行。7840输入端电阻是68欧,换大点到82欧上电直接报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E:
不要自已把问题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