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30):
有谁遇到过变频器启动时两个正反转灯同时一直闪,没输出?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什么牌子型号的都不说,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变频器的

网友B:
两个灯同时亮是出现故障了吧!

网友C:
应该是正反转信号都给了吧,拆其中一个试试。

网友D: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正反转信号都给了吧,拆其中一个试试。
是的啊 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爱登保电梯EK  蒙德变频器  15KW

网友F:
   撤掉一个信号看看。
   这个应该是闪烁报警状态。

网友G:
确认频率信号和正反转信号这三个信号当中,只能同时有两个信号有输入。

网友H:
看看正反转信号是不是都给了,用面板操作方式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