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14-12-01):
欧姆龙plc在模拟运行中,用set w0.00和rest w0.00,软件中出现警告为重复输出,但是无出错,还是能运行,那怕用了传送指令的w10和循环rol 时w10都为警告重复输出,但也是无出错。那是为啥,望知者言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在模拟运行中,用set w0.00和rest w0.00,软件中出现警告为重复输出,但是无出错,还是能运行,那怕用了传送指令的w10和循环rol 时w10都为警告重复输出,但也是无出错。那是为啥,望知者言明。

欧姆龙的脑残双线圈检测规则而已,不用多想啥。

双线圈,菜鸟应该避免,老鸟可以利用。

网友B:
只是警告,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C:
      欧姆龙PLC的特色而已,刚开始接触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网友D:
小鸟还不习惯
自己实验就知道啦

网友E:
双线圈很多情况下是不影响结果的,语法检查会有警告。

楼主:
多谢了各大侠言明

网友F:
三菱的也会提示双线圈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也会提示双线圈输出

三菱的双线圈提示是真正的双线圈~~~

欧姆龙只要线圈出现两次就算双线圈,它不会区分是置位复位指令造成的还是真正的两次使用线圈造成的。

网友G:
不影响使用!
OUT 一个输出两次的话 这种算是真正的双线圈
但是用SET RESET对线圈进行置位,复位操作,不该算真正的双线圈!

网友H:
嗯就是啊用一个置位指令再用个复位指令就会出现警告。。(是同一个继电器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