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在维修中常常遇到电机转动不了,嘎嘎地打颤,或转动噪声大咬轴,这一现象根源多发生在电源触发板。我们知道,LM324系线性放大器,外围的电阻电容决定了器件输出的时间及放大倍数。当天气潮湿电子板不清洁时,会使外围元件的电阻电容发生改变,导致旋转脉冲及相位发生偏移。影响小的时候,电机就打颤咬轴,影响大时,一给定就报过流,或炸保险,损坏可控硅模块。维修时,先清洁电路板,用电吹风吹干。一般故障就会解决,若还不行,用示波器观察CODING及PHASE的波形,用手触摸L1L2L3端(断电情况下),若波形变化,则器件良好,若波形没有反应,则更换LM324(590P在电源触发板的左下方)或检查三级管LM393与触发变压器之间
                                           浙江---宋工

网友A:
楼主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B:
经验之谈啊 好啊

网友C:
高招啊  学习了

网友D:
590真是占市场很大啊。可惜我还没用过这个玩意。

网友E:
好经验,值得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G(2020-07-27):
您好宋工,我是新手上路请多多包涵!!!我手上有台590c炸了可控硅,触发变压器二次侧电阻和二极管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次侧有个un2003复合晶体管芯片损坏。都已经更换完毕。然后现在在家里没有三相电没有直流电机怎么测试波形和模拟带负载?测波形是测六个触发端的波形?假负载怎么个接法,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