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ndusoft 与S7-1500连接关于通讯设置及变量表添加请教

楼主(2014-12-01):
使用Indusoft 与S7-1500连接
1.S7-1500走PROFINET通讯 驱动应当添加那种驱动?
2.TCP/IP设置的客户端地址是否为PLC地址? 表格中涉及的变量名和远端变量分别指什么,填写标准是?
2.地址表中的参数I/O输入输出如何在Indusoft变量表中填写。
3.部分数据表是以DB块形式存在的,但并非以DB1,DB2命名,表量表如何在Indusoft中填写

楼主:
不是说有工程师在线帮助么?肿么没动静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注意查收下站内信

网友B:
不能够写在帖子上让大家都学习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够写在帖子上让大家都学习下吗?
我觉得写在帖子上的事情应该有楼主解决好问题后结贴的时候写上。至于厂家的建议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