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各位师傅看一下设置有没有问题?
TEX1控制地的设置为:
I0.1  STRT/STP/DIR=DI1.2
I1.2  DI3=0选择EXT1,
I1.3  SELECT=AI1选择第一通道0-10v给定
TEX2控制地的设置为:
I0.2  STRT/STP/DIR=DI1.2
I1.2  DI3=1选择EXT2,
I1.6  SELECT=AI2选择第二通道4-20MA给定
在试验时,变频器第一通道0-10v电压可以控制,有频率输出,
变频器第二通道4-20MA 电流控制时,变频器没有输出。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好像有拨玛开关吧

网友B:
这问题多着呢,首先你切换过去了么、驱动发出了么、4-20ma信号发出了么、变频器收到运行信号了么、变频器收到4-20ma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