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我用欧姆龙CP1H-XA40DR-A编程时,分辨率选择6000;AD 0CH选择使用1-5V;那么这个1-5V对应的是0-6000还是1200-6000?谢谢!

网友A:
应该是1200-6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手册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200-6000
这是设定成0~5V时的对应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版主

网友B:
OMRON官网有CP1H的详细的中文手册;
里面有自带AD/DA的使用说明;
设置里你设成0~5V也可以,这样你输入的1~5V对应为:1200~6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现在要用小于指令 和小数6.5比较;我该怎么做啊?那几个小于指令我都试过,程序写出来都是红的

网友A:
变成浮点再比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