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很多原因,我没有设备的最终程序,只能去现场从设备里上传,修改后重新下载,CPU是AB的SLC500,使用RSLOGIX500软件,想问的是:
1.上传程序时需要组态IO模块吗?
2.上传后修改(修改就是增加几行统计程序给中控用)重新下载程序,会改变数据文件吗?会改变中间变量吗?AB的这种下载会把所有的变量清零吗?  原先的计数器,定时器等变量数据会清零吗?
3.设备在现场正常运行,停机以后我把程序上传,添加几行统计的(这几行程序就是统计开机次数,故障次数啥的),重新下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不是很清楚,楼下用过AB的来讲讲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原因,我没有设备的最终程序,只能去现场从设备里上传,修改后重新下载,CPU是AB的SLC500,使用RSLOGIX500软件,想问的是:
1.上传程序时需要组态IO模块吗?
2.上传后修改(修改就是增加几行统计程序给中控用)重新下载程序,会改变数据文件吗?会改变中间变量吗?AB的这种下载会把所有的变量清零吗?  原先的计数器,定时器等变量数据会清零吗?
3.设备在现场正常运行,停机以后我把程序上传,添加几行统计的(这几行程序就是统计开机次数,故障次数啥的),重新下载,需要注意些什么?

键盘AB专家来回答骗积分了。

1、上载不需要组态IO模块。
2、离线更改会改变计数器定时器等数据,在线更改不会(废话,在线更改的话还用上载吗?)
3、上载与下载没有啥需要注意的,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乱改,改的都开不了机的话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