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如何修改才最好?

楼主(2014-12-01):
技术学习成长中,兼职设备维修,SIEMENS 备件代售 !价格从优 !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我上图中的 程序 DB40,DBW50 和 DB50,DBW50 为什么好清“0”
我现在需要的效果是,当 I 8.0 或是 I 8.1 有信号时将自的数据清“0”, 正常时候 I 8.0 或是 I 8.1 是没有机器人夹不良品过来,其光电开关信号是“1” 状态返回 PLC ,将机器人夹具测到产品是不良品时,二边的 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的数据就自动加“1 ”,有第二件自动计数再加“1”,当操作工人将不良品工各边位的 产品 拿出时,其各边的感应 I 8.0 或 I 8.1 感应光电就“1”,且这时 二边 的 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的数据要自动清“0”,这个程序要如何修改才对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貌似上升沿用法错了,P对比两个周期的状态

网友B:
上升沿用错了!用M点!

楼主:
用 M 点 ? 我试过也不管用呀,就是 在 I 点后再加一个 上升沿的 M 点吗?

网友C:
貌似目的不明确,你到底要干什么,不清零,还是手动清零,还是怎么了?

网友D:
我没有怎么看明白你的意思,不行的话加计数器来清零,是不是需要I8.0或I8.1接通2次才能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目的不明确,你到底要干什么,不清零,还是手动清零,还是怎么了?
现在程序中需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二个数据: DB40,DBW50 和 DB50,DBW50 是 机器人左右二边在抓取产品时进行检测产品如是不良品时 PLC 中的一个自动计数输出值,现在正常抓取到不良品时 这二个DB 块中的数据自动累加计数,当不良品摆在二边时,二个的 光电开关信号 :I 8.0/8.1 为 0 ,现在当工人取出这些不良品时,I 8.0/8.1 为 1 时,需要将 DB40,DBW50 或 DB50,DBW50 中的数据自动清 “0” 处理。

网友E:
正常时候 I 8.0 或是 I 8.1 是没有机器人夹不良品过来,其光电开关信号是“1” 状态返回 PLC
当操作工人将不良品工各边位的 产品 拿出时,其各边的感应 I 8.0 或 I 8.1 感应光电就“1”
是光电信号整错了吧,感觉应该是常闭才对呢,不用上升沿也可以呢,直接串联触点信号

网友F:
不明白,你I 8.0/8.1是光电开关,是触点啊,为什么要放在上升沿地址上呢。,你的程序表达的意思,是:只要M0.1为on,且DB40,DBW50 >0,DB40,DBW50 就会清零。并且你的I8.0会被强制置1。是不是你把上升沿的意思理解错了?

网友G:
同意上升沿用法不对

网友H:
LZ 上升沿要用中间变量 M点和DB点都行 你用I点的话 上升沿就没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时候 I 8.0 或是 I 8.1 是没有机器人夹不良品过来,其光电开关信号是“1” 状态返回 PLC
当操作工人将不良品工各边位的 产品 拿出时,其各边的感应 I 8.0 或 I 8.1 感应光电就“1”
是光电信号整错了吧,感觉应该是常闭才对呢,不用上升沿也可以呢,直接串联触点信号

  没有不良品是返回是1 , 但是当机器人检测到不良品时这时 ,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就自动加 "1", 这时  I 8.0 或是 I 8.1 就是 "0 " 信号, 且如工人没有拿走不良品,机器人检测到不良品并还是堆垛在上面时,这是 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数据继续加"1" , 只有当 工人拿 走 全部不良品时 , I 8.0 或是 I 8.1 就是 "1 " 这时需要自动 将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数据也自动清"0"

楼主:
  昨天修改成这样的程序,对吗?

  可是还是没有效果呀 ?

网友I:
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左右各有个NC出口,清零信号来至出口的检测光电(I8.0、I8.1),在有不良品信号来到时,不良品存储地址中数值加1,若工人拿走全部不良品,则不良品计数清零对吗?
1、从你的程序上没看到累加器,
2、使能信号M0.1 变为1时是不是不良品信号的到来。
3、存储地址中是不是零和你用外部信号清零是两码事,为什么要写在一起,为什么用比较指令?
4、如果比较指令换成累加指令,你把它们写在一起,会引起来一次不良品信号,左右各会增加一次计数,对不良品计数不准。
我觉得分开写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左右各有个NC出口,清零信号来至出口的检测光电(I8.0、I8.1),在有不良品信号来到时,不良品存储地址中数值加1,若工人拿走全部不良品,则不良品计数清零对吗?
  亲,一看就是高手,终于能看出是一个如何工作的设备. 一看是 二边 二个 NC 出口

1、从你的程序上没看到累加器 ,  计数累加器有程序的前面有做,是给机器人使用, 因为每增加一个不良品, 机器人的工作数据发生变化, 高度增加.

2、使能信号M0.1 变为1时是不是不良品信号的到来。  当机器人在搬运产品前,夹具夹住 产品, 通过夹具上的传感器测量是好还是坏品,这时如是坏品 DM40DBW50 的数据就加1 ,机器人就将 不良品 堆 在 I 8.0 的位置.

3、存储地址中是不是零和你用外部信号清零是两码事,为什么要写在一起,为什么用比较指令?
   比较指令是我用来判断机器人有没有在搬运过程中检查出有无不良品, 因为这人信号有时操作人员会碰到这个光电开关的信号,也会引起变化.

4、如果比较指令换成累加指令,你把它们写在一起,会引起来一次不良品信号,左右各会增加一次计数,对不良品计数不准。
 机器人的计数是很准的, 当机器人往哪边堆垛时, 哪边的 NC 才计数

网友I:
从你的描述上我还是没有看出你的困难在哪?
如果是计数能正常的话
用I8.0为1时触发清零计数地址就行了啊。
如果是那边的计数有问题的话,就用机械臂向那个方向转动的信号串进去作为使能信号就可以了啊。

网友I:
还是说你在现场调试过程中,工人没有把不良品全部拿走,计数地址因为有误感应的使能信号就把地址清零了,这样机械臂就会把产品放在第一个不良品放置的位置啊?
如果使能信号有误感应的话,就给他做个300MS的防震信号,我想就能解决了啊。
如你能把困难写详细点我想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说你在现场调试过程中,工人没有把不良品全部拿走,计数地址因为有误感应的使能信号就把地址清零了,这样机械臂就会把产品放在第一个不良品放置的位置啊?
如果使能信号有误感应的话,就给他做个300MS的防震信号,我想就能解决了啊。
如你能把困难写详细点我想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希望能帮助到你。

 谢谢,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有时机器人不良品摆放正常,有时计数是 1,因摆放第二个位置高度,但实际有时发生摆放在还是第一个位置高度,发生故障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