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是不是只要加入就行?
加入以后还用不用在OB86 里边编程?

网友A:
无特殊功能需求,不加也可以

网友B:
此块只有在扩展机架或DP从站故障是被调用,根据需求可编可不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老师不编(但是加入)造成此类错误的话CPU会停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不编(但是加入)造成此类错误的话CPU会停机吗?
不会停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

网友C:
我们程序中一般没调用这个模块

网友D:
是不是只报警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