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时 出现错误 求帮助!!

楼主(2014-12-01):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和系统哪里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网友B:
把杀毒软件关掉从新安一便

网友C:
杀毒欤件退出,重新装一下试一试。

网友D:
记得当初也是这么个问题,把杀毒和卫士退出,问题解决

网友E:
很多工控软件的安装都要关掉杀毒软件

网友F:
实在不行只能重做系统,安装西门子软件很烦躁的,西门子软件一般不支持GHOST版本系统。
安装文件最好放在根目录下,而且不要有中文,杀毒软件必须关闭。

网友G:
安装目录不能为中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装目录不能为中文
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