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224XP一台,温度传感器一个(测温范围-50至+50℃,2线制,输出4-20mA),西门子电动调节阀一个(接收0-10V的信号),温度传感器装在板换二次侧出水管上,探测实时的供水温度给PLC,PLC把实时的温度与设定的温度进行对比,然后发信号给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装在一次蒸汽管道上控制蒸汽的流量,从而控制二次侧的供水温度,这个程序怎么编写。

望各位高手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你这可要PID才能调好嘛

网友B:
      温度偏差要求?
      范围大的话,不用PID
      范围小的话,用PID控制,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C:
4楼的正解

网友D:
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解决的,需要编程调试

网友E:
编程使用PID向导,只要按提示输入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F:
cpu224XP本身就带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G:
这个程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估计没人会给你个完整的程序。楼主还是自己先试着自己写吧,有啥具体问题再说出来让大伙给你解决

网友H:
如此复杂
在说pLC对pID控制回路很繁琐,也不是强项
还不如用个温控器很方便

楼主: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也实验过了,但是没有成功,谁能给段程序啊,不行到时候适当的给点报酬也行,爱好者

网友I:
就近找人帮忙最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成功是什么意思?偏差多少?

网友J:
其实,温控阀的控制,未必非要PID闭环调节的模式。采用占空比PWM的模式,对温控更合适。而且还极易稳定,温度的波动基本没有。关键是选择好三角波时基。通过设定值与实际值比较,设置好对应的比例带。这事就成了。

网友K:
不知道具体什么样的电动调节阀,不知道阀门的动作机构什么样的,一般的电动阀尽量不要去用PID控制,那样相当于阀的小电动机在频繁正反转,电机很快就会坏掉。
气动调节阀可以。

楼主:
电动阀是西门子的SKD62型,接收信号是0-10V的,谁用过这样的阀,给说说

网友L(2015-01-06):
可以用pid控制吧 反馈温度 输出控制调节阀 电动调节阀没那么脆弱就坏的

网友M(2015-03-09):
就用西门子的RWD68就好,参数调节好即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