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用于主排风机轴承水冷却管外保温中的电伴热带,昨天晚上通电,今早发现电热带烧了。有人说电伴热带只能短时通电,时间再长就会烧毁,真是这样吗?

网友A:
太阳能水管着火的例子这几年少了,伴热带只管发热,没有控温,只要通电就发热,时间越长发热越多,时间长了就烧了,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B:
加仪表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仪表控制温度
楼上能介绍下用什么仪表控制好?

网友C:
有那种最高70℃的伴热带,我们外面的压缩空气管道用的就是那种,合上闸后一冬天都不拉。

网友C:
有那种可以一直通电的,最高温70℃

网友B:
普通百十块的就行,整个热电阻放保温丛里边,上限或下限回差控制就不错,还可以显示温度,我们大多用宇电的,不是广告哈

网友D:
有可以长时间通电的,但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E:
定温的那种70度的,长期通电没问题的,不会烧的,除非你用的质量不好的。我记得好的12元左右一米呢。差的5元左右。都有

网友F:
电伴热带最好加温控,用二位式温控仪表就行,用热电阻测温,采购费用合起来不到100元,就能实现自动恒温控制,这样能保证不管是在白天气温高点还是夜里气温低一些,都能实现恒温伴热。还节能,特别适合黑、白天温差大的东北地区。

楼主:
电伴热带学问不少啊!

网友G:
要用带温控的,功率选偏大一点的余量,长期通电达不到加热点是容易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水管着火的例子这几年少了,伴热带只管发热,没有控温,只要通电就发热,时间越长发热越多,时间长了就烧了,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去年偶这城市就因太阳能伴热带着火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水管着火的例子这几年少了,伴热带只管发热,没有控温,只要通电就发热,时间越长发热越多,时间长了就烧了,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仪表电伴带需要温控器的

楼主:
电伴热带一般都有哪些技术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