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不知怎么以前修开关变压器几乎就没有坏过,最近修到过三个。
第一个上电无电源。
3844单独上电,输出正常,无意中看直流输入波形
这是调压器在最小时,直流才11V是的电压输入时正常的
这个是损坏的
这个是电流检测上的检测到波形,好的幅度很小,感觉变压器没有吸收能量。
更换变压器就好了

第二台,调压器在低电压时工作正常,电压一高,便开始工作不正常,电流检测波形可以看到冲高的电流,怀疑开关变压器绝缘差了导致匝间短路。

第三台,低电压工作正常,电压一高,便开始啸叫,一看驱动波形
可以看到驱动波形不是一样的,发现电流检测波形幅度部分超过1V。
更换变压器故障消失

网友A:
都是变压器造成的??

网友B:
感觉修开关电源,用什么简易方法判别变压器是否正常,是难点,也是关键点。
比如,希望楼主详细介绍一下,用示波器的判别,特别是上电后正常的波形应该怎样?有什么问题又怎样?一定会造福大家。

网友C:
开关变压器还真不好寻找代换呢。
示波器真是维修的利器。

网友D:
遇到过变压器绕组开路的,短路的遇到过一次,排查了好久。

网友E:
附图说明时要注明‘上图’ ‘下图’,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注意细节更显品味男人

网友F:
部门放着两台闲置的示波器,上次拿出来测编码器,倒腾几小时,无果,真的认真学习下

网友G:
变压器也容易坏吗,我遇到磁性碎的, 没遇到线圈烧毁的。还有的是在引脚根部断开的。

网友H:
开关电源上的变压器很少有坏的,我修理了接近100多个,才有一个是开关变压器坏的。

网友I:
这个东西坏了也难买啊

网友J:
我还没碰到过坏变压器的啊  当然有很多我没修好的啊

网友K:
11V的时候测的是直流母线的波形吗?后来测的电流检波形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