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2-01):
我学变频器伺服器这一行已经半年了,但是我还是什么都不会,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求大神告诉我一个新手应该先了解一些什么原理之类的~
加油

网友A:
多接触会好的,用心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加油

网友B:
呵呵,有变频器给你摸吗?给你接线吗?给你设定参数吗?给你自己装上控制柜连接PLC一起做控制柜吗?
伺服也是一样的,有硬件摸,硬件玩,还要有项目做,有工程做,才是最重要的。
做工控就是玩硬件的,连硬件都没有,玩空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这边学习是自己摸索的,但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加油

网友C:
拿一个具体的变频器调速系统,把它的工作原理,自己总结一遍,看看是否能描述出来,如果不能,就去钻研,弄懂他的工作原理,如果能,那就试着举一反三的去联系另外一个控制系统,循序渐进,入门以后,前面一马平川。

网友D:
搞清接线,参数。慢慢研究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加油

网友E:
    有条件弄个小变频器,小电机做个试验,很快就学会。

网友F:
先学理论,在实践,实践中促进理论的学习,理论的学习须通过实践的验证,实践就是经验,经验丰富了就离高手不远了。

网友G:
的确!这个就是要实际动手才有用。

网友H:
这个急不来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
加油

网友I:
单纯的学,没动手就感觉心没底

网友J:
就是一个字 换   元件也就那么几个钱....

网友K:
有机会去现场看看实际生产就会了解多些

网友L:
这个最好去培训一下吧

网友M:
买些入门的书看看,自己多动手调调,调不坏的。

网友N:
你是学维修还是学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