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群基CR-5火花机每次开机加工,每隔一个小时就停机,按置位再启动,又能加工,一小时后就是这样,没有保警,请教各位大神们,指教是什么原因,怎么查找故障点,

网友A:
快到1小时的时候先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监测脉冲组合功放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无问题再往前级查。

网友B:
款付清了吗?

网友C:
楼上的问的很好。

网友D:
顶楼上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