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污泥潜水泵控制柜,报过热故障

楼主(2014-12-01):
7.5kw污泥潜水泵控制柜,报过热故障,把水泵线和水泵漏水(水泵里有三根小线)检测线拆了还是报故障,没法开机,求助

网友A:
是不是水位低了?水泵漏出来了

网友B:
是不是有管子堵住了的可能呢

网友C:
检查一下过热指示灯的信号来源,一步一步往下查。

网友D:
没有图纸??
这样难看出来

网友E:
可能是污泥潜水泵过载了,定子绕组上感温传感器感应到绕组温度高。断开三根线是没用的。应测量三根线的电阻值确定是绕组温度高还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F:
看看有垃圾堵没,有就清理下。

网友G:
热继保护,电流过大,要测量线圈间绝缘

网友H:
热继电器要手动复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热继电器要手动复位的。。。。。。。。。。
把螺钉旋出就自动复位了。

网友J:
把检测线都拆了后,还报警,是不是热元件没复位呢!

网友K:
把泵提出来看看运转只否灵活,报警是否消除,如灵活不报警,反之该送修。再把泵放回原处再试,如报警应该是泵堵转,应该是泵的运行环境太差所致。

网友L:
1.检测一下动力回路端子有无松动。
2.勾表测量单相电流,多测一段时间。
上述内容均正常,再检查过热信号回路。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