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

楼主(2014-12-01):
大神,热水器发热管怎么老是烧坏啊,换一个只能用2个月不到是什么原因,电压是385到396之间,换成星形接法可以吗

网友A:
加热管的质量问题。注意热水器的水位。

网友B:
是什么热水器?可能时发热管质量问题,接成星形可以,如果是380伏的功率会降低,加热比较慢。查下保护装置吧。

网友C:
质量可能性较大

网友D:
质量不好

网友E:
如是380V的定是质量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热水器发热管怎么老是烧坏啊,换一个只能用2个月不到是什么原因,电压是385到396之间,换成星形接法可以吗
质量不好的电热管坏的快,换成星接可以,但功率会小,加热时间长,能延长加热管的寿命。
可以考虑用380V的电热管接成220V来用,功率应适当加大。

网友G:
买正品的就行,看价格,价格低的做工总是差的,用料也差的。

网友H:
不是家用的吧,怎么还380V的

网友I:
加热管烧毁的图片有吗?
一般加热管有质量差的烧毁,有水烧开后不能及时断电烧毁的,还有缺水干烧烧毁的。
可以用排除法排除根源。

网友J:
不缺水的话就是质量问题,接成220功率会降低。不理想,从根源解决问题。

网友K:
买个新的吧

网友L:
换个品牌加热管试下

网友M:
应该还是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N:
注意不要干烧,要确保满水在加热

网友O:
厂里的吧  估计质量不怎么好吗

网友P:
归根到底还是质量问题,换星型接法加热慢点

网友Q:
换个牌子的试试 效果怎么样

网友R:
弄个自耦变,放在热水器的电源上,将变压器电压调低点,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S:
热水器损坏大多数是因为水垢太多,加热管被水垢包裹的很厚之后,跟干烧差不多了。
跟接线方法应该没关系,如果220伏的管施加380伏,很快就坏了,不会用到两周。

网友T:
1:水垢大多,散热不好,不及时清理的后果,2: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