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三菱FX3G和欧姆龙CP1H通信求助

是这样的,检测气体上的一个项目,我们一直用的欧姆龙的PLC,最近一期业主指定要用三菱PLC,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是,一期的一些数据要传到二期PLC里,方便二期的组态软件显示!我通信搞的比较少!没有做过,想请教各位大虾!有例子最好了!在此感谢了!

楼主:
备注一下:三菱PLC型号是FX3G,欧姆龙的是CP1H!硬件怎么链接?软件又该怎么设置?

网友A:
通过触摸屏中转一下?

网友B:
你准备用哪种接口通讯?

网友C:
用MODBUS RTU了,也可以用触摸屏转一下

网友D:
我觉得最好还是MODBUS RTU了,
欧姆龙CP1H系列PLC加一个RS485适配器CP1W-CIF11,做MODBUS RTU主站;
三菱FX3G系列PLC加一个FX3U-485ADP-MB(还需要一个特殊功能适配器),做MODBUS RTU从站;
总结一下就是:
物理层:RS485(距离不远的话,RS232也可以)
通信协议:MODBUS RTU
这样完成了硬件统一,协议统一,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准备用哪种接口通讯?
用48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DBUS RTU了,也可以用触摸屏转一下
请详解啊!有没有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最好还是MODBUS RTU了,
欧姆龙CP1H系列PLC加一个RS485适配器CP1W-CIF11,做MODBUS RTU主站;
三菱FX3G系列PLC加一个FX3U-485ADP-MB(还需要一个特殊功能适配器),做MODBUS RTU从站;
总结一下就是:
物理层:RS485(距离不远的话,RS232也可以)
通信协议:MODBUS RTU
这样完成了硬件统一,协议统一,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谢谢,请问有没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最好还是MODBUS RTU了,
欧姆龙CP1H系列PLC加一个RS485适配器CP1W-CIF11,做MODBUS RTU主站;
三菱FX3G系列PLC加一个FX3U-485ADP-MB(还需要一个特殊功能适配器),做MODBUS RTU从站;
总结一下就是:
物理层:RS485(距离不远的话,RS232也可以)
通信协议:MODBUS RTU
这样完成了硬件统一,协议统一,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有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如果有参考程序就好了!

网友E:
应该用modbus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modbus吧
我觉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