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我们公司有套设备用费斯托控制器CPX-FB13,控制一排电磁阀,请问这个如何控制啊??
还有就是很多白的拨码的东东,这个是干嘛的哟??

网友A:
阀岛,通过通讯控制电磁阀,

网友B:
最好上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C:
自己动手,实践出知识

网友D:
就是阀岛,上面一排电磁阀。

有一根多股线,接上面吧?

前几天才拆过一个。
里面一个并口接口 插上,外面2螺丝压着的。

对了。。消音孔串气,电磁阀都换了。。还串。。无语啊。该不会是阀岛接触面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这样的东西!!!
请问通讯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啊??需要外接设备么??还有那几个拨码的怎么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阀岛,上面一排电磁阀。

有一根多股线,接上面吧?

前几天才拆过一个。
里面一个并口接口 插上,外面2螺丝压着的。

对了。。消音孔串气,电磁阀都换了。。还串。。无语啊。该不会是阀岛接触面漏吧。。
消音孔只有电磁阀切换时才排气的,否则就是电磁阀阀芯不回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电磁阀都换完了 还串气。无语啊。汽缸都是好的。就是串气。无语啊。阀岛也没啥啊。

网友D:
通讯?你想多了。维修我看动作 和相应的电磁阀指示灯。然后看PLC对应的IO。

可靠性比较高。偶尔电磁阀卡,一般我换。修用不了几天。

好歹你贴个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都换完了 还串气。无语啊。汽缸都是好的。就是串气。无语啊。阀岛也没啥啊。
可用电磁阀上的手动旋钮测试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