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故障

楼主(2014-12-01):
西安西驰CMC-M软启旁路不转换原因

网友A:
先查旁路接触器是否正常,再查其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旁路接触器是否正常,再查其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说的好,楼主仔细检查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流大,电机400KW,启动电流2700A,软启是西安西驰CMC-M,更换旁边好的机组的软启启动,旁路仍然无法切换。

网友C:
查查线路是否正常,旁路接触器是否损坏,是否有正常的切换信号

网友D:
启动后,旁路信号是否发出呢?

网友E:
看看旁路接触器下面的热继电器常闭是否开路,复位一下看看。不行就把负载拆了,直接给接触器线圈上电看看是否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热心回付,已找到原因。电机引出线烧断一根。

网友D:
询问楼主软启动器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