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手里有一个德力西变频器,型号CDI9200。拿来时整流模块坏了2个(总的3个),逆变模块炸了1个(总的3个)。用示波器测量各个频率时的6路驱动输出,波形一致,换了新的模块。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分别打了P N和输入输出三相平衡。带11KW电机,上电后三相输出不平衡。V相电压电流偏高

网友A:
三相输出电压差个10多伏问题不大,可以使用,把载波频率设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带11KW电机时电压相差8V,但是电流相差3A

网友B:
把驱动部分的电容全部换掉再看~~

网友C:
调到20-40hz看看偏差多少,用指针表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部分的芯片还有电解电容都全部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从20调到50HZ,电压和电流的相差值一致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从20调到50HZ,电压和电流的相差值一致差不多
那不就可以了,有些厂家的机器就是这样。跟软件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我也碰到过

网友F:
软件的关系大一点,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带11KW电机时电压相差8V,但是电流相差3A
这点偏差不算大,放心用。

网友H:
原来是频率低了

网友I:
测量一下运行时三相波形呀?

网友J:
将就着用吧,也可能和电机有关系,德力西的变频器质量和性能一般般吧,维修能用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