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安装问题

楼主(2014-12-02):
EPLAN,及解密狗安装完毕后,打开EPLAN却显示 NET FRAMWORK 4。0未安装,但实现上这是安装好的,重装后效果仍是一样,我是XP系统,当然也只能装P2.16的,求指点

网友A:
这套软件什么价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套软件什么价位

一辆买菜车的价位。

网友C: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我有XP 和W7 64位都安装过2.16没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想请教一下你 我64位eide没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