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红外装置

楼主(2014-12-02):
我们要做一个基于西门子300plc的机器人方案,实现遥控控制时遇到麻烦,由于我们的实验器材没有51和52单片机,只能在plc上实现,求助如果实现红外装置和plc的连接?

网友A:
开关信号还是通讯的?

网友B:
楼主意思无线连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用红外接收头和PLC控制,实现遥控控制。

网友C:
我看见网上有蓝牙传输方案,应该还不错吧!

网友D:
必须有红外线发射和接收装置。
PLC和红外线接收板通过通讯端口,一般是RS232,获得数据。
没有硬件,一切都是空谈。

网友D:
另外PLC和红外线接收板不可能用开关量来进行传输信号的。
一个红外线遥控器N多按键,每个按键就是两个8进制字符,怎么用开关量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控制是开关信号,可以进行转换,利用硬件完成。但好像信号不是很好。

网友E:
高科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