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我的笔记本可以插网线连接一部分plc,
还有一部分连不上,
比如q系列的以太网模块,fx3u enet-l,
但是ping的通,
网关也设置正确了,
用同样的设置在流水线的上位机上面就可以连接,
把网线拔掉插在我的笔记本就连不上
其中一个plc明明就接在旁边的交换机上,
我插一根网线就是连不上,
旁边的fx enet-l模块也是,明明知道地址,
连不上啊,
我现在想实现用本人的无线连接到上位机的无线,控制上位机,监控所有plc,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原因;
用的软件是works2

网友A:
软件通讯设置中要设置,模块的参数中也要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通讯设置中要设置,模块的参数中也要设置的。
这个是q系列的以太网模块
这个是3u-enetl的设置
通讯都已经设置了,上面也说了,同样的设置在流水线的上位机就可以,

网友B:
那肯定是设置不正确了。

网友C:
上位机是用的什么软件连接所有的PLC?组态软件?
整个网络的出口是否有路由器?子网掩码设置对了吗?

用笔记本电脑怎么控制上位机?远程桌面?

呵呵,高级PLC网络,没玩过,建议笔记本也安装跟上位机一样的监控环境。也就是说,有两台上位机同时监控网络中所有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是用的什么软件连接所有的PLC?组态软件?
整个网络的出口是否有路由器?子网掩码设置对了吗?

用笔记本电脑怎么控制上位机?远程桌面?

呵呵,高级PLC网络,没玩过,建议笔记本也安装跟上位机一样的监控环境。也就是说,有两台上位机同时监控网络中所有的PLC。
上位机上面安装了一个gxworks,有工业交换机,不清楚是交换机还是路由器,上位机是俩网卡,掩码不一样,一个是255.255.255.0,一个是255.255.248.0,但是后面的ip网段显然是连到数据库的,

大家都帮忙分析一下吧

上位机的ip是192.168.2.70,掩码没改,网络号1,站号1,经过交换机,plc模块ip192.168.2.6,掩码不变,网络号一样,站号2,这是设计者设置的,
环境就是这样,上位机可以,但是笔记本设置同样的环境,改好本地网段,插上网线连不上?

网友C:
工控主机为什么要双网卡?
同一个局域网的子网掩码不同,肯定有路由器的。
简单的说:
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他的设备最大数量只能是254。
子网掩码是255.255.248.0,他的设备最大数量就是2046。

楼主需要弄清楚工控机的双网卡各自连接到了那里,也就是必须要了解整个局域网的拓扑图。
怀疑工控机双网络运行,每个网卡各自独立的局域网。

网友C:
确认工控机上面有安装数据库吗?比如SQL组件,企业管理器等等。
或者网线还汇聚到机房里面,存在有服务器。
是外资企业吧,数据都是要上传回国外总部的,肯定有企业级路由器通过专线或者VPN虚拟专线连接互联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