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求助 大点电动机维修后 电机引接线的 焊接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是大功率马达绕组维修后的漆包线引出线的接驳方法对吗?
用150W的电烙铁进行锡焊,最好。

网友B:
电焊机上焊把上夹个碳刷,地线夹引线上,就这样焊吧,点焊,绝对让你满意,不行你来找我,呵呵,肯定行的。电焊机小功率也是可以的。

网友C:
3楼的方法可以一试,但须先用导线试着焊几次,掌握好方法且质量好了就可以正式焊接电机引线了。

网友D:
如果够大,可以采用铜焊。。

网友B:
修电机的基本上是小功率电烙铁,大功率电焊机。包括有些电机厂新点击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小弟从事电机维修多半自学 没见过专业的做法所以问问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小弟从事电机维修多半自学 没见过专业的做法所以问问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小弟从事电机维修多半自学 没见过专业的做法所以问问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小弟从事电机维修多半自学 没见过专业的做法所以问问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铜焊需要如何 焊接 请大哥赐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
见过银焊的

网友D(2015-01-24):
就是用氧气烧熔专门的铜焊条焊接。这种方式适用于大型电机。中小型电机适用3楼的方法。。比锡焊结实。